HP CQ40 3VALWP 对地短路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2-08-07):
HP CQ40  3VALWP 对地短路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下是不是EC  和南桥坏了啊

网友:
修道过两台3V短路和EC有关系的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满足。。 或是换一个EC在看看

网友:
直接烧   你一定会发现EC发烫的  哈哈   。 。

网友:
一招飞龙在天,烧鸡烤鸭呀,不懂啊。

网友:
此机器爱烧EC

网友:
烧鸡大法,一下就揪出来那个短了

网友:
很简单啊  先把EC 取下来看看 还接地不     南桥也是这样啊

网友:
按上面的法试,修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遇见某个电压短路,就用烧机法来的快

网友:
确实EC还坏,以前遇到过..还有那个LDO的3.3也爱坏..

网友:
同意,上面的意见,烧鸡大法,还有楼主怀疑是ec可以先拆下来看看会不会还短路不久知道了。不用刚开始就发帖来问人,这样你不会有上面长进的。

网友:
对地了肯定有地方发烫啥、、看看网卡、多半是网卡坏了

网友:
用烧鸡发,就知道哪个有问题了

网友:
都说烧鸡法,不知道如何烧法

网友:
烧机大法,直接上

网友:
看哪个啥,,,,PCI上挂的东西有短路没

网友:
LPC 总线上的哈

网友:
上电测试,用手摸EC和SB,看那个发烫,或者先把EC取下再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