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HS62B液晶,高压有,背光灯一闪一闪.屏幕一闪一闪.

楼主(2012-08-07):
      一台康佳LC32HS62B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有高压声,电源输出12.2V正常,但没主板+5V三端稳压,输入电压不稳,在1~10间闪烁.请各位帮忙,没有主板图纸,有的大哥请上传一份.谢谢!

网友:
稳压管旁的电容挂了,直接换掉

网友:
谢谢!我先试一下.这几天回老家去了,没时间看帖.

网友:
换了还是一样.你说的是电源板还是主板?主板上的5V供电不稳.电源板输出很稳定.

网友:
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都不知道 你说的是什么,  说详细点 大家才知道怎么说啊

网友:
开关电源初级的小电解换个试试,

网友:
等待結果................

网友:
电源板单独飞线5V至主板。另再查主板5V输入端电容有无漏电,主板5V端相关无件有无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