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一台笔记本 不小心烧了EC 换了EC

楼主(2012-08-07):
换了EC待机100毫安 无法触发 测量3V电感300偶左右正常吗 5V1000多欧 可不可以直接烧3V后继
笔记本

网友:
3V 300多正常 可是5V 是无穷大就不正常了

网友:
1000多。。。怀疑楼主测法出问题了 300欧还烧。。额。。。你是黑表笔接地打的阻值吧。。

网友:
你直接烧3V后继你是烧不出来的,不信你试试。你要确定你EC焊好没?不触发,插上电源,调出图纸查3V 5 V有没有出来,EC供电脚由木有供电,等。。。。

网友:
楼主要从基本的上电时序查起啊,不要动不动就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