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LA-4241P开机电流到0.99A后无跳变

楼主(2012-08-07):
清华同方 LA-4241P开机电流到0.99A后无跳变,待机电流是0.02的,开机键是亮的,不会重启,请问下是什么问题?北桥边的有三个电感,其中一个触摸很烫,是否有问题!

网友:
电感烫的话,查看一下电感是否虚焊了。先刷个BIOS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哪出了问题?

网友:
0、99没有跳变  是不是主板上的灯全部都亮的?

网友:
看看复位正常不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