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TX16C LED屏 无背光

楼主(2012-08-07):
今天客户送来TX16C打开看见暗屏,看屏是LED的,怎么修给点经验呀!

网友:
如果确定屏线么坏,这个机器有个小三角高压板的 插在主板上面 没记错的话具体位置应该是在CPU风扇的旁边 修过两次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