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8600GT 大花 斯巴达克8600GT 花点,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2-08-07):
两张卡都加焊过显存!

讯景8600GT 大花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206790     50289978            0
FBA[63:32]      226299     50270469            0
FBC[31: 0]      285682     50200846            0
FBC[63:32]      340129     5014639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1058900
Write   Error Count: 2009076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斯巴达克8600GT 花点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4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33631872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2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187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C24     8407968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补充内容 (2012-8-8 18:56):
注意,相片时间不对,是因为没有调整相机时间造成的!

网友:
是不是gpu坏了

网友:
我也有块讯景的  也是这情况

网友:
如果是三星的显存...先考虑换显存

网友:
斯巴达克的是三星显存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
还有个问题`06年的照片?

网友(点评):
呵呵,相机没有调时间,这不重要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
大花的是GPU挂了吧

网友:
讯景的容易核心空焊!~

网友:
这么的花啊,很少见

网友:
应该是显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用PCI显卡进去测的吗

网友:
讯景的卡显存供电正常? 斯巴达的基本肯定是核心虚汗了

网友:
大花的估计挂了,gpu问题大些,另一个先加焊下,再不行换显存试试吧!

网友:
讯景的是显存没供电吧  第二个如果是三星6开头的显存 就全换了吧

网友:
不正常啊,新手怎么可能是06年的照片啊,

网友(点评):
哎,只是没有调相机时间罢了,现在明白了不?小孩生病,卡先放两天再搞。

网友:
大大花,GPU/显存/低通滤波,都会出现花屏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上的低通滤波电路在哪里有没有搞清楚?哪里的问题和花屏有关系吗?

网友:
学习了    手上拿着坏显卡  准备修呢

网友:
干吧。。。不要犹豫了。。。不干你怎么知道他是空焊呢。。

网友:
你看看 显存的型号是不是 三星  BC14 的
要是BC 14 的先考虑换显存

网友(点评):
毫无道理可言,凡是BC-14的三星显存就一定是满天星故障,就全要换啊?。BC14是什么意思你弄明白没有啊?照你这样说法,天下都要大乱了。

网友:
所有显存都坏的可能性不大,加焊无效的话 关注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上的说得差不多,下面的全是水枪高手,三两下就是核心坏,,没事就加焊,,,神哥太多了

网友(2012-09-27):
跟我的其中一块讯景一样,核心虚焊,但修过,用了不久还是会花!

网友:
那个花的不成形的   是核心坏了

网友:
第一块检测供电 bios是否正常 第二块和昂达的73 76 86都是同一工厂出的代工产品 通病核心虚焊 报错C1左上角

这种显存不存在满天星故障  满天星的都是三星32M一颗的6XX批次 4颗组成128M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