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主板集显不显 独显正常

楼主(2012-08-07):
主板是同行拿来的 华硕P5KPL-AM,主板 说集显不能用了 独显正常的 让我看看   拿到主板习惯性的先清一下灰尘 然后试板 发现确实集显不能用  由于这样的问题很少修到过 一下子有点蒙  还是在基地里搜一下吧   有说北桥虚汗的 坏的  或是刷bios  也有说先测一下BGA接口的123 R G B三基色的和行 场同步型号 了解大概心里有了方向 就马上动手 先从vga接口开始  这一量大有收获  测 1 2 3脚R G B三基色的对地阻值正常 400欧左右记不大清了  然后测13脚和14脚 行同步和场同步 当打13行同步的对地阻值的时候发现短路了阻值只有0.07欧跑线发现和一个三极管相连   基本vga接口电路都有   测了一下发现三极管的D级和s直接导通  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去 再测阻值恢复  再430欧左右  上电测试集显正常显示 到此修复   因为没图纸 就不给兄弟们上图了    写的不好 各位多担待吧!!!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yiiu163 -2 严禁灌水

网友:
今天我也修个  华硕的板子VGA口的330排阻坏了 那个排阻狠小没有合适的 问了顾客他键盘是P口的么 他说是 我把键盘旁的330排阻换到了 VGA那上

网友:
换不错!线路坏了就休,桥虚焊就加焊呗!

网友:
你换的是个钳位二极管,型号是A7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