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红绿蓝自检

楼主(2012-08-07):
一台ACER 4741G 开机就显示 红、绿、蓝、灰度 像屏的自检,不断循环。
刷了BIOS一样。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还不知该怎么下手。

补充内容 (2012-8-8 20:37):
加热显卡好了。谢谢大家。

哥哥你是屏的问题,我前几天换了个屏。屏幕灰色。显示正常。换屏测试下吧、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以前遇到过,可能dell的

网友:
显卡问题,显卡没工作啊。

网友:
DELL 三星 都遇到过! 你热下显卡吧!  或者是屏高分你上了普分

网友:
这种情况显卡问题遇到的最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回来了一客户,跟你讲的故障一样的,,最后重做显卡OK

网友:
肯定是三星的屏,三星的屏,如果只有供电,而LVDS不工作的话,就会屏自检

我顶你个肺,说显卡的都是高人,桥大师。

网友:
这一般是显卡虚焊了。我修过一台清华同方的是这个现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