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少量进水 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8-07):
联想Y450 电源小班的插槽附近 有少量进水 腐蚀  一开始时亮时不亮 拆开清理 加焊 彻底不亮 0.18掉电  修了一下午没头绪 请求帮忙

网友:
小板上面的那两个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主板短路保护了
也有可能网卡废了
自己查下吧

网友:
供电问题,小意思啦。慢慢来会搞出来的。

网友:
您现在,主要就是查供电吧,所有 的供电出来后,不应该是这么低的的电流!

网友(点评):
也是这木认为的,各路供电都有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
你还是仔细看看进水部位  会有新的发现!

网友(点评):
对哦,那里就应该是故障所在的。

网友:
供电没有完成

网友:
Y450就是毛病多,我那里还躺着一台 ,今天一定要修好。

网友:
充放电芯片看过没,芯片连接的两个场管看过没,有可能是对地保护咯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较大,用电流表量下

网友:
应该是你在处理进水的地方把线搞断了,仔细查下!

网友:
零点一八,,至少有两个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那个电源板 如果不接 机器也会这样吗?我想直接换了 大伙说行吗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修呀。我是不会

网友:
还是先查供电吧

网友:
这板子设计不合理,维修起来一点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