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 IBMT43

楼主(2012-08-07):
  IMBT43 开机就停在 IBM界面上 下面显示提示: 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the blue access ibm  可是按任何键都不管用 拔掉内存 硬盘 都试过 还是一样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启动异常中断,请按蓝色的access键。

网友:
那是你没有安装r&r恢复软件,去联想官网下载安装即可使用该功能 全名叫rescue&recovery

网友:
放电试试

网友B:
可能是南桥啊

网友:
干南桥吧!

网友:
我遇到过几次,就是按F1进到BIOS里,在STARTUP的启动选项里,把QUICK换成diagnostic,启动一次等它把所有的项目都检完了就OK了

网友:
你可以把动动北桥看,机子死logo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开机停LOGO,第一:拔除所有外设,再用替换法查出是不是主板的问题,第二:刷BIOS

网友:
裸板试一下,或许是卡在一个启动选项的地方了

网友:
南桥问题,做桥吧。哥们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管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异常中断,请按蓝色的access键。

开机后直接死在logo上 不管按什么键多没用,现在 经鉴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南桥啊

鉴定后确实是南桥的问题  厉害 以后请多多指教

网友(2012-11-07):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蓝牙的问题的

网友(2016-11-24):
我的一台E540,也是卡LOGO,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