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没有VTT供电.

楼主(2012-08-08):
南桥旁边的供电都没有,,,桥供电没有VTT供电就不会有.没有VTTFSB供电,电池旁边的电源IC是APW7120,各脚电压不正常,我用RT9214代替(以前代替过,可以代),场管也已经代换过,都是N管.但还是南桥没电压.假负载上VTT是0.02..是不是南桥有问题把电压拉低了???...求解.

网友:
跑线看看什么控制的

网友(点评):
apw7120控制的

网友:
用二极管档 量一下你标的那个5V旁边那个八角芯片是否和场效管通  你可以告诉那个八角片时什么

网友(点评):
是APW7120. 场管是它控制的呀,

网友:
是不是RT9202或者 RT9214之类的??

网友:
上管D极相连的电容有鼓包

网友(点评):
没有...照片的角度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主板的话。有些是要修出CPU供电才会出VTT 你看下CPU供电有没.可以试下

AMD时序,是先有桥供电,后有CPU供电吧,桥发出VDD-EN给CPU开启供电,,
775针的CPU,这介一个945主板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得  等高手

网友:
你换的RT9214芯片 5脚供电 7脚EN 6脚反馈 正不正常的

网友:
既然知道是APW7120,也用RT9214代换过,为什么不查它的工作条件,你这样换来换去碰运气的作法不是每次都那么灵验的。

网友(点评):
APW7120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并且换了RT9214代替,有输出给场管的D级,但场管的GS极电压0.05左右.所以我才怀疑是不是桥把他拉低了

网友(点评):
如果说拉低了那这个管子发热应该很大。

网友:
看来高手都潜水了啊

网友:
这样你用二极管量一下下管D级或上管S多少欧,场效管DS级不短路吧?

网友:
场管控制极不是G极吗,怎么量D极有电压就肯定9214有驱动输出了呢???再说了,如果桥短路,是不会有电压输出的,也不存在拉低这一说法,你可以测量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如果接近于零,就证明有短路了。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还是9214问题?

网友(点评):
电感的对地阻值是31阻值

网友:
看一下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对电路故障构成原因还没有弄明白,没有电压:有阻值说明不是短路拉低造成没有电压,而是前边供电问题,阻值为零才是因为短路拉低的

网友:
我看了你图片画的部分,标出来的只是5V供电,并不是RT9214的驱动输出,说明它的工作条件不满足,重点检查它的第七脚,如果为低电平,那就是被关闭了,找到与它连接的三极管换掉看看。

网友:
RT9214工作条件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查下9214的工作条件!下管D级组织!上管G有控制电压!S没有电压!可以考虑MOS管,短路拉低!
  上管D级有电压!G级没电压!主查9214,和下管D级是否短路

网友:
内存供电有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