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航嘉电源点不亮

楼主(2012-08-08):
无VSB···经检查发现光耦旁边的一个二极管击穿,换后还是一样没有VSB,又检查发现EM311Z旁边一个稳压二极管洗白(5.1V稳压)换后还是一样··是不是EM311Z挂了?求解决····

网友:
查下EM311Z的工作资料,坛里有

网友:
5V待机电路没工作。你查431干嘛。

网友:
你这个没有基础的最好是别修电源,em311z你第一个查第二脚电压是否高于12v ,这个没有要查它所连的电容5脚vstr有无电压,drain 所连尖峰吸收电路元件是否良好

网友:
已经修好,EM311Z洗白,代换DM0265R成功···

网友(2013-08-14):
谢谢楼主的信息,DM0265用EM311Z代换成功

网友(2013-12-30):
我有一个航嘉电源,也是待机5V没电压,更换光耦、5.1V稳压管、EM311Z用DH321代修好了。

网友:
我啥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