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示波器死机啦。。咋办啊 型号OWON-DS7102V

楼主(2012-08-08):
我就在设置菜单里乱翻了一下,好像是保存介质里保存为,内置,什么的,结果如照片中:按任何键没反应。。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种示波器,不过不带V。你用USB连接上电脑,用Oscilloscope软件看看有无图像。

网友:
查查怎么给机器复位下,(回复出产设置)。

网友:
还是恢复出厂的设置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很好用。

网友:
设置里面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没大问题的

网友:
沒碰到過呢,。

网友:
我买不起波波哦 我现在就只有风抢和焊台 还有编程器

网友:
请问这个机器的重启按钮(恢复厂商默认)在哪里啊。。连了电脑无法做数据交流。。汗。。。别的论坛上还说这个机器不死机的。。呵呵

网友:
示波器也会死机啊

网友:
打电话问厂家技术咨询下,不行就返厂。

题外话:买工具别图便宜,要么不买要么就狠狠心咬下牙,宁可买个15,17B也不买胜利的顶级。

网友A:
我的不死机,也很快,就是不太会用,要不咱们换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死机,也很快,就是不太会用,要不咱们换换吧!

不换。。。被我分尸了。。。里面的小电池短路了一下。。。还是没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换。。。被我分尸了。。。里面的小电池短路了一下。。。还是没解决

       一般保修三年,为什么不请厂家指导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者直接由厂家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不管从那个方面能早点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保修三年,为什么不请厂家指导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呢?或者直接由厂家解决这个问题?希望你不管从 ...

哎。。。发邮件给厂家。。都不给我回复。。又是拍照又是写问题反映。。浪费我感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发邮件给厂家。。都不给我回复。。又是拍照又是写问题反映。。浪费我感情!!!

     制造该示波器的厂家的售后服务也太差了吧,不管怎么样,用户提出了问题也应该有一个答复。你把该厂家的官网找到,给他发电子应该回复。我购买的数字示波器感觉使用中,我有疑问就发电子邮件,不管是商家还是厂家,该厂家很客气的给我了回复。
    我的建议你在没有事的时候反复的给该厂家发电子邮件。你在邮件里注明一下,你再不回复我在网上打你厂示波器的售后服务广告了。确实遇到这样的售后服务也太烦人了。

网友D:
这个厂家应该也是有点名气的啊,咋就这样呢??还是找找咋复位吧,凡是数控、单片机类的,都该有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厂家应该也是有点名气的啊,咋就这样呢??还是找找咋复位吧,凡是数控、单片机类的,都该有复位的

呵呵。。打电话联系上了。。正在处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