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激光点焊机吗?

楼主(2012-08-08):
激光点焊机一般是用来焊首饰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来焊板卡之类的? 有没有了解的朋友说明下,谢谢

网友:
溶点不同,没这个必要。当然你如果想在板卡上打打孔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后果吗,你应该能想的到吧。。。

网友:
有必要吗,高手随便一只电烙铁就可以搞定

网友:
激光有毒。。

网友:
哦,说错了,补充一下,激光致癌的。如果一块板都是坏一个零件,如只是北桥供电场管坏,那可以考虑用激光的,省时省力。

网友A:
看到激光点焊机的视频中又精确又快,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想用来焊一些小的贴片元件,因为焊那些小东西有点头痛, 看来得多练练

网友:
强  估计批量生产 会节省很多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激光点焊机的视频中又精确又快,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想用来焊一些小的贴片元件,因为焊那些小东西有点 ...

你可以用激光把ic焊到玻璃pcb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激光把ic焊到玻璃pcb上

这是最正确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