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hinkpad ×130e内置无线网卡型号

楼主(2012-08-08):
各位老师好:
     朋友单位给他配了一台联想thinkpad ×130e小本,说明书上显示有内置无线网卡但实际上没有,猜测可能在最后的销售环节进行了减配。用外置无线网卡不但碍事还影响美观,所以想自己配个内置无线网卡。请教各位老师此机型的内置无线网卡型号及有无特殊要求?多谢!

网友:
首先你可以拆开D板 看看有没有无线网卡
  如果要配没有什么要求     陪的能宁上螺丝就可以

网友A:
IBM的好像要原装的才行,不然进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BM的好像要原装的才行,不然进不去

谢谢兄弟!担心的就是这个。之前在淘宝上看过,许多卖家都列出了适用的机器型号,或者哪些机型不报错哪些机型要刷bios。。。。。刷bios我有心理阴影,因为我的机器被我搞坏过,再者人家的是新本本。不行的话只有去联想服务站了

网友B:
联想要原装的,之前有个客户的无线网卡有问题,随便找了一个无线网卡装上去开不了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联想要原装的,之前有个客户的无线网卡有问题,随便找了一个无线网卡装上去开不了机

多谢指点!干脆弄个外置USB的或者去服务站,省得忙活半天,最终落个灰溜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指点!干脆弄个外置USB的或者去服务站,省得忙活半天,最终落个灰溜溜

是啊  有些机子就这么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