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8-08):
接到一块华硕 m2r32.mvp的板子,客户说放了半个月后开不了机
打开机箱后插诊断卡发现不跑码
然后测了下cmos电池有电,但是跳冒哪里没有,然后跟客户说了下情况留下了
然后我把中间的一个0欧电阻拆掉了,测前面的电路有3v的vbt电压了
偷懒就直接用焊锡连上了,没装0欧电阻

现在是跑线发现跳冒出来的线一直到南桥里面都是通的,而且进南桥有2.9v左右的电压
但是晶振不起振,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后依然如此,电压一个0.4左右,一个0.2左右(貌似有时会变)

现在开机就  00---d0来回跑。

am2的cpu加  ati的南北桥   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先谢谢了{:soso__10963790729310144709_4:}

网友:
桥吹一下吧

网友:
咋没人在指点指点啊,

网友A:
然后测了下cmos电池有电,但是跳冒哪里没有   的话,追查和电池连接的 双二极管,,电路图中是RCTRST测试点!

网友:
放啦半个月?有没有试一下是受潮呢?烘一下啊

网友B:
有压差了,你肯定不起振,用示波器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测了下cmos电池有电,但是跳冒哪里没有   的话,追查和电池连接的 双二极管,,电路图中是RCTRST测试点 ...

跑线到桥下面有2.9v左右的电压,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压差了,你肯定不起振,用示波器测了?

示波器没有,呵呵
不过已经修好了,收了80元,呵呵

网友(点评):
换桥换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没有,呵呵
不过已经修好了,收了80元,呵呵

没换桥,吹了桥,还换了晶振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过我觉得灰线跟地短接一下也可能可以

网友:
换晶振后还不起振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