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海尔同方液晶电视,不经适配器直接输入220V 烧坏

楼主(2012-08-08):
朋友电视适配器坏了,朋友是个菜鸟,直接接入220V到机内,现在12V主供电对地短路,保险以经烧坏!请教各位大哥,还能休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面板会不会烧坏?

网友:
有点悬!可以试一下先找到短路点,再外接12V试是运气

网友:
可能要烧掉。。。。。。。。。。

网友:
不经适配器要把220V电插上,不知道是怎么插的,,好像很难,,
除非是在维修中,插错的,,

网友:
沒有經過變壓器可以直接上220??好怪喔??如果是拆開直上的話那他一定懂基本維修不可能這麼誇張吧

网友:
果断换新

网友:
可能是那种8字型的插口

网友(2012-09-08):
这个没得修了,换板都有可能屏又坏了,又没什么保护电路,220V 可能毁灭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