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G31主板跑E0 修复!

楼主(2012-08-08):
客户拿来一块儿G31的杂牌主板,说是点不亮!通电试机!跑到内存!以为没有多大的问题!插插拔拔就能好,没想到不行!大致打全板电压都正常!测内存的238 脚3.3V 119有3.3v的电压,120 没有电压!测阻值正常!跑线直接到南桥!于是加焊南桥ok!
简单说一下内存不过本人的维修方法:
1、看看内存插槽是否有断针吊针的现象
2、测内存的SPD电压3.3v 一般这个电压容易出问题!如果没有电压可以在主板上随便找个3.3v飞根线就可以啦!
3、测内存119\120 针脚(系统管理总线) 好像是检测是否插入内存! 正常电压也是3.3v 一般直接到南桥!如果电压正常的话,最好打下阻值,看看是否断线!有些会经过排阻上拉!

只要这些条件正常的话,可以刷bios 做桥! 如果还不行就宣布死亡!!@!!!!

网友:
犀利啊。。。一针到位

网友A:
经验之谈,看来也是个老手.貌似时钟也要查一下

网友:
还忘记了一个重要的负载电压:VTTDDR

网友:
高手 值得收藏 要是我就是焊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之谈,看来也是个老手.貌似时钟也要查一下

呵呵,和你们基地的差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