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可以正常开机使用,但关机 再开就开不了了

楼主(2012-08-08):
既然可以正常运行说明硬件没有问题 BIOS里面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 OK 有时候认不到无线网也需要恢复一下
笔记本

网友:
BIOS的问题还你的无线网卡的问题呢?

网友:
跟无线网卡没关系 只是有很多时候碰到无线不能用的情况xia恢复一下出厂设置也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