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无CPU复位 谁给点思路。。。。。

楼主(2012-08-08):
联想G450 无CPU复位 谁给点思路。。。。。

网友:
直接干北桥。

G450是不是intel北桥呀

网友:
先所有的供电正常不??pg信号,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跑下时序,,最简单的办法了,

网友:
先加热一下北桥试

网友:
北桥坏了吧!!

网友:
现在情况是:供电正常,CPU PG 正常  SB 已发送PLTRST 给到NB 已换过SB 和NB 结果同样,时钟波形也测过了 正常 现在CPU复位是被拉低的插上CPU 在0.35V 左右包括NB 的供电时钟 DMI 都测过未见异常

网友:
遇到过这种CPU复位是0。35V的例子,一般是北桥工作条件不全而造成的。

网友:
检查一下供电,如果供电都有,检查一下时钟。不要上去都干桥,伤不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道理来说北桥不容易坏的! 965的北桥   楼主可以说说之前是什么故障,你打打1.05V的电感阻值 看是否偏低?

网友:
CPU没复位不一定是北桥的关系, 也可能是南桥引起的!  前段时间修到一块联想SL400  1.5V当时是烧坏的, 供电正常后,发现CPU复位没有,其它都正常,1.5V的供电也正常 ,最后发现阻值有点偏低,原来是南桥拉的,更换南桥后,CPU复位OK了,机器也瞬间跑码呢! 楼主可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