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y510 换显卡后 出现的怪毛病

楼主(2012-08-08):
y510 原来显卡 G86-730-A2
换升级版显卡,提心吊胆的从淘宝买了一片731
换上之后  能进系统 听到声音了,但是屏幕不亮,外接也不行。
怀疑显卡是假芯片,换回原来的显卡也故障一样。之前机器是能亮的。
这下头大了,怀疑显卡版是不是做坏了,买了一个显卡版回来测试,故障依旧。
现在可以确定了,肯定不是显卡坏了,问题在板子上,请问各位这种故障怎么查啊,又搜不到图纸,没有头绪了。
能帮忙的给高分。
谢谢了。

网友:
干脆直接换显卡板好了!!!

看帖不认真,人家说了换过显卡板了

网友A: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拆了整机出来放电后解决的 ,本来想着如果放电不行就刷个BIOS 的 你试试

网友:
头大什么,慢慢查吧,有可能你没有断电拔显卡了

网友:
显卡槽是不是脏了?

网友:
路过

本本波 -8 严禁灌水,请注意

网友:
华硕的独显经常会这样

网友:
Y510 的显卡的确很容易出问题。
讨厌打胶的显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之前我也遇到过一个,拆了整机出来放电后解决的 ,本来想着如果放电不行就刷个BIOS 的 你试试

现在确定主板了,不用显卡板也能进系统,真见鬼,就是不亮

网友B:
你意思是换了那个显卡班还是不亮,我今天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是独立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是换了那个显卡班还是不亮,我今天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还是独立显卡有问题啊

你说的是什么情况  我帮你参考参考  我的坏板还在呢

网友:
楼主慢慢查吧.看看屏线什么的有问题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