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s 显卡板求鉴定。

楼主(2012-08-08):
一个礼拜前  接到一台话说F8S 说开机进系统会掉电。OL 拆后盖清理加硅胶拔风扇控制。 开机测试  继续掉电 散热应该没问题了。 客户说以前维修站换过显卡版,G86-735-86 9300  抱着试试看心理 加焊显卡板。  HOH 装机 正常进系统  客户说帮忙换个系统  换过系统后测试一切正常 。收钱。。。   第二天悲剧来了 客户说拿回去进系统又掉电了   掉电后自己装系统 系统也装不进 刚开始解压驱动就掉。  我试了下 把硬盘挂别的机器上装系统解压  无显卡驱动装回机器里  能进到系统 一驱显卡驱动   重启又掉  。。。然后显卡又加焊 又重置 故障依旧。 上论坛看贴子说北桥背面电容通病导致掉电,就没说是哪个电容。无图  自己换了两个100 2v 无果 。真心觉得会不会显卡板出问题了。。。板5-6百啊。。。

网友:
求 鉴定啊。。。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啊  把显卡芯片摘下来重植 一下

网友:
重置不行就换个显卡芯片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