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USB、PS2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2-08-08):
华硕p5ql 2.01g

在XP中USB、PS2键盘、鼠标不能用,(但进DOS后键盘各键使用正常)

还有,只能在初次通电时,能进BIOS设置,退出重启后就不能再进BIOS,
拆PS排容正常,跑线到IO正常,换IO无效!测量PS2 USB对地阻值基本正常。

由于USB同时不能用,所以考虑换南桥,换上原装82801JIB后,PS2键盘、鼠标在系统中控制正常,但USB仍然不能用!
且每次开机都有英文提示:
                     EXPRESS GATE
                   ERROR CODE:8C000002
EXPRESS GATE IS NOT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 OR THE INSTALLATION IS INCOMPLETE TO GET INTERNET ACCESS
   WITHIN SECONDS OF STARTING YOUR COMPUTER. PLEASE USE EXPRESS GATE INSTALLER TO INSTALL EXPRESS GATE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L5I808)

最后刷BIOS都不行,换了官网下载的四个版的BIOS都不,有的重启后跑6A无显示,有的初次通电进BIOS设置后,退出键盘除DEL+ALT+CTRL能热启动外,所有键失效!
搜索论坛关于P5QL的帖,以前也有遇到过这个故障,但一直没有解决方案,故再次求助各位!

或有参考图纸也行
谢谢!

网友:
英文问题跟BIOS版有关,实际证明,版本并不是越新越好,写旧版BIOS没有英文。但问题依然如旧。

第一次换南桥时,进系统键盘、鼠标都正常使用,就是USB依旧不能用,加上有英文出现,询问卖家,

卖家说可能桥没做好,加焊南桥后,连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了!
难道南桥又坏了?  不太可能吧!

在群内有人说拆掉75232一试,结果拆掉COM芯片后,鼠标居然能用了!但键盘一进系统就不能用。
重启后,鼠标、键盘又不能用了。
可见还没找到真正的 故障点!

期待有经验的师傅支个招!

网友:
鬼知道是南桥或者IO的哪个GPIO脚有问题哦。

网友:
可以换下KBDATA、KBCLK相连的排阻、PS/2接口试一下,USB不能用就麻烦了

网友:
感谢赵老师及楼上朋友的回复!
PS2的排阻第一时间就换过了。
测量8个USB D+ D-及PS2的SDA、CLK对地阻值都正常。

如果PS2跟IO通讯有问题,键盘就不会在DOS下正常使用了。
如果说键盘跟IO通讯正常,为什么重启后就进不了CMOS设置呢?

第一次换南桥后,进系统时键盘跟鼠标都正常使用,就是USB依旧不能用,加焊南桥,故障跟没换桥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1294-1-1.html

非常感谢!
不过只有点位图,型号也不对,我的型号是P5QL (REV:2.01G)
内存四个插槽 三个PCI、一个PCIE16X 两个PCIE 1X

网友:
多故障与一身啊   这个一般换南桥不好 也不清楚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