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T的KK 500A 电源必须接个D口设备才正常工作,求指教。

楼主(2012-08-08):
首先 俺是纯小小白,今天收到个电源 觉得还不错 打算研究下 用跳线接24针的两针后 转一下就停 (以前也碰到过,台达的600W,也没修好,见笑)可是这个和以前的不一样 我接了个D口散热风扇后 用跳线接通后 竟然一直转动 不停下 电源风扇也正常 拆下D口的风扇 就又恢复到原来 接一下 转一下 接一下 转一下。。。这是咋回事呢 难道我必须要接个D口的光驱或风扇来用这个电源?求大师指教啊 俺是新手~

网友:
电压正常吗?接在主板上能用吗?

网友(点评):
暂时还没敢上主板 没有老主板试 新主板不敢试 所以只用D口和串口供电试过硬盘和风扇 光驱 都正常 不接任何东西 就不行 唉。。。

网友:
+5或是+12V有断路、电压、电流过低

网友(点评):
感谢指教,我下一部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好像有些电源有空载保护

空载保护!
这意思 这个电源可能没问题?

网友:
空载保护!!要接负载,

网友(点评):
接了板子试了,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
接上负载硬盘等,量一下各脚电压,不偏太多就可上板试机

网友:
如果各电压正常应该可以上主板试

网友:
一会俺去找个板子试试,感谢大师们指点~

网友:
接板子试了 不行 没反映,CPU风扇和电源都转几下下就停了, 拿下来接D口 各种风扇都一直转 唉。。。。

网友:
电源的负载电阻坏了吧,没有负载就会保护.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测量呢? 目测呢?

网友:
你看看 反馈电路吧、 我前几天 修了个断线的、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可以接上机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
查下PG这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