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80G M2+ V6.0诊断卡显示D2

楼主(2012-08-08):
一块映泰A780G M2+ V6.0诊断卡显示D2,PCI打对地阻值都正常,不插内存,主板有报警声。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主板

网友:
内存不过 , 换条内存或者擦擦金手指。

网友(2013-07-15):
刷写BIOS。我遇到同样故障过!

网友:
换内存,换u,不行就测内存供电,压桥,刷bios

网友:
刷BIOS ,我前天刚碰到一块

网友:
我有块845主板,也显示D2.问题是不报警,就是把BIOS芯片取下也不报警。貌似CPU没工作?可是U发热,耗电也正常,串拉个电流表。显示cpu已经通电。

网友:
表示不过内存。检查供电和IC,不行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