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跑38 2F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8-08):
朋友的一台现IBM T40开机无显示拿过来让我加焊显卡,想到打胶的芯片就头痛。
现在有个习惯一有问题就上主板维修基地搜,搜了半天有的说显卡虚焊,有的说北桥虚焊,还有说不过内存。
一番搜后有了大概的方向,先插拔内存,换内存不行,拆机下了点位图测各点电压,发现L15上没1.25V电压。点位图上是MAX1845出来的,换上新的MAX1845电压出来的。 看诊断卡不跑码了 晕啊,接显示器亮了故障修复。基地买的PT090C诊断卡太垃圾了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诊断卡推荐一下。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内存不过就是38

网友:
t4的  不过内存一般都北桥坏了,

网友:
内存不过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你用内存阻值卡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