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64 开机不亮

楼主(2012-08-08):
   一台i5的机子  不过内存   到0.5A就上不去了   上不上内存一样  换过内存了     大侠们提提意见吧

网友:
建议 刷  SB  bios  试下

网友A:
是不是南北桥的这个芯片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南北桥的这个芯片的问题呀

不知道啊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你们在说啥哦!LZ你别被人家误导了,别走弯路扩大故障!下个图纸仔细按步骤来查!

网友:
先看跑多少,查内存工作条件,再考虑bios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电流上到0.6左右的刷BIOS一般是没有用的。

网友:
时序很重要啊!!!

网友:
北桥会不会有问题,不过先不要动,先查下条件

网友:
不过内存,注意哦,这是i5的机器,看下谁管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