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台显示器和温度有关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2-08-08):
这俩天碰到俩台显示器故障现象都很奇怪,其中一台是用一段时间,就自动关机,再按开关就没任何反应,拔掉电源,过段时间就又能开机,什么都正常。再用段时间,又关机......................感觉是和温度有关系,温度高了,就关机,然后就开不了机

另一台是闪屏,12V 5V都正常没跳变,高压也换成新的了,灯管也测了,都正常,感觉和温度也有关系,刚开机时不闪,过一会就开始闪,用俩灯的高压条分别换接4条灯管,不管怎样组合,都闪,单测灯管都正常,应该和灯管没关系,我估计是屏的问题

大家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给个思路

网友:
自动关机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按开关键没反应

网友A:
前一台是电源问题,多由电解电容高温下加速老化失容引起。另一台闪屏的多是屏本身问题了,多数无解。

网友:
把电源板,驱动板全换了试试。

网友:
和我想的差不多,第一台我先打算把大电容换掉,有了结果了告诉大家,不知按键板会不会影响到这个问题

网友:
把电源板,驱动板全换了试试

网友:
拔掉按键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台是电源问题,多由电解电容高温下加速老化失容引起。另一台闪屏的多是屏本身问题了,多数无解。

和我想的一样,第一台打算先把大电容换掉,不知道按键板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按键板看下

网友:
我台飞利浦也是啊,这段时间广东天气热得不得了,用了半个小时后屏左半边闪,像花屏也像坏屏一样闪线。右边正常,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事!

网友:
第一台建议先拔掉按键开关若拷机正常就将按键开关换掉否则刷下程序。

网友:
怀疑按键板的话,直接先拔掉就知道了!不通电后,测试一下5V电压有没有!

第二台闪的,你从屏侧面看看灯管是否在闪,从而可以判断是屏的问题还是灯管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前一台把电源板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或往其上面加个散热器试试,后面一台会不会是驱动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现在俩台都修好了,第一台换大电容好的,第二台换通用高压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