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120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2-08-08):
联想7120一开始开机 ,就显示 SELF- diagnostic will automatically restart within 10 minutes, 我把机器复位下,就出现了 turn off and on leave the machine for 10 min 这个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师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重新关闭机器 在开机  等待10分钟

网友:
拆过机没? 如果拆过机就想想是哪里没有插好。
去下载一个维修手册(不是使用手册),按手册上讲的查它的错误代码,找到问题部件。

我原来有台兄弟FAX-2820,最后是有手册才搞定的。联想的就是兄弟代工,换个壳和名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