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945p主板,不断重启

楼主(2012-08-08):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双敏945p独立主板的机器,故障是:不断自动重启,换过电源,内存了,把主板拆出来祼机在BIOS里运行也会自动重启,重启的时间大概3-10分钟左右。是什么问题了,在BIOS里看到主板和CPU的温度也不高,用手摸到也不算热,是什么问题了。请大家指导一下原因。谢谢
自动重启

网友:
cpu 不热吗 有换过吗

网友:
CPU电容不稳定了吧,也有可能是漏电了!

网友:
上一次我也遇到了一个,他的是独立显卡,结果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显卡也换过了,一样的情况呀

网友:
CPU没有换过,但不热呀,CPU供电的电容是固态电容来的

网友:
原来的CPU是 506来的

网友:
可能是IO问题吗?

网友:
觉得是桥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子。能显示进BIOS。就是进不了PE也进不了系统。。。

网友:
换个赛扬的 CPU 内存都换换试试。

网友:
奔4 1。7G 的CPU 最后CPU 。内存。 硬盘。显卡。什么都换过。只有主板和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呢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分析为主板的Power on控制电路返回电源的控制信号不稳定。老主板个别元件老化,参数正常时,没问题,参数变化超出阈值范围就出问题,而且还是间歇性的发作。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到修理部找块老主板(是775接口的?),让老板帮你装上你的CPU一试就明了。要不光带个CPU去,假装想配块板,让他帮你试你的U,U没问题的话,自然就是主板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