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0进IBMlogo后,卡在intel(r)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

楼主(2012-08-08):
IBM T400进IBMlogo后,卡在intel(r)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这个画面,有谁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拔指纹识别,有时能用,有时不能进系统,求解决

网友:
wo 现在也碰到这问题了        同等答案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顶起来,等高手指点儿

网友:
是不是换过显卡!显卡型号是什么!我有一台这样的问题!修好了

网友:
不是等一会儿会自己跳过去吗, 我的换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干过显卡

那你动过什么?

网友:
猜测刷bios吧,PS:我是新人菜鸟

网友:
把pad拆了,正常了,是不是BIOS里PAD这个模块坏了,让客户现在不和PAD了,

网友:
第一次开机都会出现这个画面,正常情况下过一会儿就会跳过的。如果没跳过,就是哪个硬件检测不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