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60 被雷击穿,求一个管子TPA 8021-H代换

楼主(2012-08-08):
thinkpad T60 被雷击穿,求一个管子TPA 8021-H代换  应该是个MOS管子,管子上面标TP A 8021-H  管子右下方还有个619  求此管代换,我手里头坏板上面有个RQW130下面还个N30  形状跟T60坏的那个一样,但不知道能否代换,求大师们指教一下子。下面附上R60此管的电路图,此管子就图中的Q2
补充:
换上后,此处待机时有1.59V    但是换上的上管严重发烫,上管S极对阻值只有2欧,然后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有0.5V 然后查待机电路1.59V直接连两个BD3508 ,会不会是BD3508对地短路了,造成1.59V电流加大,(此时我开机居然能亮机,但是卡在开机LOGO处,不敢通电太久,只几秒钟)请问大师们,待机时此1.59V除了连BD3508之外,还有没有连其它IC,会不会是南桥,但是南桥不发烫。附上BD3508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2-8-9 09:32):
已修好,原来是此1.59V输出大电容有漏电现象,换后开机正常

网友:
Q2还用找,随便一个料板上拆个上管就行了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   只要沟道一样

网友:
我有料板  最近很多T6 1 显卡坏的  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