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这2天做的冷库自动化控制的小活

楼主(2012-08-08):
工程描述:
    客户在农业开发区有个地下库房,面积很大。有篮球场那么大。 里面有一个速冻室,今年又建了一个速冻室。 因为冷库距离生活区远,380V工业电是从1KM以外拉过来的,线路也老了,室外线是50平方的铝线。还带了很多浇灌用的水泵,和度假村的空调。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压缩机功率大,而且是重载启动,总是启动不起来。线路太细降压太厉害, 所以去年我给安装了一个变频器当软启动用。 工作了一年正常,但是今年用负荷更多,更大了。有时候电压还不到300V。导致了设备还是启动不起来。所以现在又重新改造了一下。 以前变频器是安装在地下冷库的,距离压缩机和供电线路太远,怕降压大。所以移到了外面。  控制柜以前是只能控制一个冷库。现在是一个控制柜控制2个冷库。 一个压缩机带2个冷库。 对一次线路和二次线路都进行了改造。工期紧。呵呵柜子和箱子都是在客户现场做。场地条件和时间有限,做的不是很漂亮。 但是二次控制等,都是根据客户现场环境和要求自己设计的。。。。。解决了客户的难题。
                  而且,我做自动化的工程师都在外面干活, 这个活,是店里的做IT的员工干的。。。以前没干过这类活,也算是体验生活了。干这种活他们也表现得很兴奋。。。。。呵呵

网友(点评):
谢谢 张总 百忙中发帖,能把机械和电路部分的功能框图给发出来吗?有始有终,弄上来加精华。

网友:
自恋的小伙,,,,,,,,,,,, 后期打算让他做项目经理。。。。。。。。

网友:
另外因为现我的精力都转到外面的工程和自动化上了, 招聘一个有实力,有团队协作能力的笔记本维修工程师。

网友:
来求学行不行??????、、

网友A:
给多少人民币/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多少人民币/年

现在只需要修笔记本的工程师,  具体工资我不好保证, 但是付出,能力和收入肯定是正比。。。。。

网友B:
控制柜布线还行,柜内的布线好像不是用扎带扎的吧 。跟专业的 有些差距 是不是人太多了点,1个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旁边围了几个人

网友:
工程做的蛮好啊。赚了不少银子吧

网友:
强人也,这一般都是电工才能干的活,佩服

网友:
等楼主细说方案的选定过程,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最应该向楼主学习的。
还有楼主,你那个招聘广告我就不删了,有方案设计详解,我还要为你加分。

网友:
首先是压缩机的控制。
压缩机要监控和控制的参数就这几个:
一.高低压压力

最早是一个压缩机带一个冷库,控制起来比较容易,温度达到,压缩机停机。 现在是一个压缩机带2个冷库。客户把第一个旧冷库里的2组蒸发器拆掉移到第二个冷库里了。 要实现一个压缩机带2个冷库。就只能用电磁阀来控制进入2个冷库蒸发器的氟利昂。 当2个冷库温度都达到设定值,压缩机才可以停机。
    首先是压缩机的控制和保护
1.高压压力:指压缩机出力将制冷剂(氟利昂)压缩,压缩后的压力相对较高.
2.低压压力:指压缩机回流管从膨胀阀或毛细管的节流后,压力较低.
   高压指排气压力,低压指吸气压力;压力过高会影响压缩机寿命,增加耗电,效率低;压力低工作效率低。油压表压力是指机油工作压力。
在压缩机上有机械式的高低压压差保护器,来进行高低压保护,正常时常闭触点闭合。出现高低压异常时,常闭触点断开。   当出现高低压异常时,压缩机必须停机。
3.高温保护。 也就是压缩机,机头,电机高温。 内部装了温度检测模块。也是开关量。正常时触点闭合。异常时断开。 压缩机必须停机。
4.就是压缩机压力闭环控制。因为一个压缩机带了2个冷库。如果一个冷库温度达到。电磁阀关闭,氟利昂就不会进入这个冷库的蒸发器,总管路变小,压缩机就会出现大马拉小车的情况。如过其中一个冷库停了。 必然排气压力会增大。或者吸气压力会减小。只要用压力传感器检测压力控制压缩机的转速。 做到恒压就可以。。 。。。。 类似于前面我做的恒压空气项目。  不但能稳定压力,还能节能。

然后就是制冷控制了。 市面上有现成的冷库控制模块。买个装上就OK了。实现温度控制。 针对与我这种一拖二的冷库原理就是  制冷的时候, 蒸发器上的风机开启,电磁阀开启,给信号给变频器,开启压缩机。    2个库如果有一个库温度没到达。压缩机都不能停。 2个温度都达到,压缩机才可以停机。 其次,就是电加热化霜控制。  每隔几个小时化一次霜,每次化霜多长时间而已。  然后,就是各种保护的实现和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柜布线还行,柜内的布线好像不是用扎带扎的吧 。跟专业的 有些差距 是不是人太多了点,1个人就可以完成 ...

一个人?
  第一,人家食品等着速冻,要赶工期。时间就是金钱。 而且在现场根据客户要求做柜子。现场子离城市好几十公里的农业开发区,现场设备简陋。 人多当然好。  其次,我说了,这些是我IT维修中心的一帮小兄弟。我带出来散散心,学习学习自动化。呵呵,他们都是第一次干这样的活。都不会,都是我的指导下在干,我基本上没干,能干成这样我很满意了。 我都想让他们体验一下。 谁有兴趣往这方面发展,我可以培养。 因为IT维修确实已经是夕阳产业了。利润太低。

    其次,这个兄弟看样子是没干过这种体力活,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变频器是从地下仓库拆出来的,好几十公斤的东西,这位兄弟莫非可以一个手举着,一个手拧螺帽,还保证螺杆不跟着转。 然后从地下仓库里抱出来。还有配电柜也一个人从车上抱下来,抱到指定位置。 还有电缆。地下还埋了一根70MM的电缆。 这位兄弟有没有敷设过70以上铠装电缆。还有这种70以上的电缆做线鼻子。往配电柜里塞。 电缆硬的跟钢筋一样,真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其次电线杆上接火,等,带电作业的时候。必须有监护人的。。。也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想赚大钱,干大事业,就要有团队协作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柜布线还行,柜内的布线好像不是用扎带扎的吧 。跟专业的 有些差距 是不是人太多了点,1个人就可以完成 ...

呵呵,控制箱做的才忏愧的, 小兄弟把尺寸看错, 整个做的都是歪的。 也就只能凑合者看了。 还有仪表的方孔液压开孔器没模具,是用磨光机开的。控制箱箱门装温控仪的地方都烧糊了。不美观了。 还有忘记购买粘胶扣,线束没有固定。  其次就是控制柜柜门的线留短了。

      动力柜当然是用母线排做美观。用导线做显的不整齐。 但是母线排加工难度大。母线排加工设备不可能带到现场去。 但是还能说的过去。至少改挂锡的地方都挂锡了,该压接线鼻子的地方都压接了。质量问题的。

已经很好了,室外现场作业,不能要求太细,毕竟比不了在屋里用设备做的好了

网友C:
做大生意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大生意的  呵呵

呵呵,这算什么大生意啊, 我也是修电脑转行过来的, 现在修电脑的行当还没丢, 开展的新业务。 现在电脑便宜,不好做, 只是告诉大家,我们修电脑的转行做自动化,做工控是完全没问题的。是很好的出路。  笔记本那么复杂的电路都能分析。。。。 自动化上的那点 东西真不算什么。我们绝对是可以胜任的。

网友D:
楼主 普通的三相电机 可以改成变频器 运行,不用换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普通的三相电机 可以改成变频器 运行,不用换电机吗?

只要散热散热不是问题就没问题,因为变频降速后,电机的风扇慢了。怕散热不好。 其次,就是电机的绝缘要好。。。。 其他的没什么

网友(点评):
降速后,功率也变小,发热也会小点。

网友:
嗯,问题是怎么入门!!!!!!!!!

网友:
给柜子走线。

网友:
做维修才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们达不到设计电路的条件和能力, 但是在维修过程中要不断的去分析人家设计的电路,去分析思路。
=====================================
对于简单电路,直接“照搬”别人经典成熟的电路,也是可取的。分析它为何要用这个元件,取值范围;然后自己做实践,最终用在自己的项目里。

复杂的项目只有请专门的设计团队来做了。

网友:
一语中的,我今年就有一次机会没把住,60多台横机主板要修,临时抱佛脚,就是整不出来

网友:
呵呵  不错有前途的哈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2012-09-08):
看来转行是硬道理哦。

网友:
安装电控柜,布线啊。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尼玛一说有钱可赚大伙一窝蜂的想往里钻。放多点资料出来,大伙都会了,等下又是白菜价了。转行?电脑维修夕阳产业?其实我觉得只要基础好,现在是电气化社会,总饿不死人,想做工控,想转行?要发财?这个……这个……貌似要背景的。只要我爸是市长,我领活出来再让你们干

网友(2012-10-17):
做自动化工程的,,要更改线路,,,设计出来后的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长期工作中会不会出故障,,这个要通过时间来衡量的,,有些东西,,当时不出问题,不代表以后不出问题,,,,,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用在工业的产品,,一定要注意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这个要摆在第一位,,,,前一段时间,看过一段视频,,4个小伙子,移动脚手架,触到高压线,,当时就被吸住了,,,其中有一个命大,逃掉了,,,,,,,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被220V吸住,差不多30秒的样子,你想拔掉却拔不掉,!

另外,,自动化工程和专业设备,这个行业,,不是你想进来就进来的,,有些工业产品,没有一定的资质,客户是不敢拿给你修的!

网友:
请教一个专业的问题,,,制冷机组我以前研究过,那种大功率的电机,我见过中央空调的机组,额定工作的频率是50HZ的,,现在改成变频的话,长期运行,不会引起三相电机过热和大电流烧坏的吗?

另外,一个机组带两个冷库,中间通过电磁阀来控制,,,当两个冷库都停机的时候,,,而又要再次启动时,,如果个冷库的制冷系统电磁阀不提前打开的话,制冷系统中的压力会很高的,启动电流将会很大,,,,,,是否有延时启动压缩机的这类设计呢,,,,,

只看一张原机的控制电路图的一部分,,  这个东东设计出来后,,应当也有个启动和关机的先后顺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