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200笔记本显示屏出问题了!!!!!!

楼主(2012-08-08):
联想天逸200笔记本显示屏出问题了!!!!!!一直用得很正常,今天开机发现显示屏最右边出现了一条竖亮线,这个是啥情况?搞不懂特发帖咨询,是排线的问题?是显示屏被压造成的?能否维修?重点查哪里?谢谢了!

网友:
联想的屏太好了 它让我多挣了有一千多块

网友:
应该是不能修了,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不过也不影响使用

网友:
亮线。。。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换了吧!

网友:
屏线吧!有时有有时没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坏

网友:
是屏坏了都

网友:
就是屏坏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屏坏了没有修的必要了,将就用吧!

网友:
只能将就着用了,,,

网友:
不耽误使用,我遇到过闪屏的!

网友:
怎么感觉像进水似的的?

网友:
这种的遇到的太多了  默哀把

网友:
换下要好几百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