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奇怪故障

楼主(2012-08-08):
DELL 640M 奇怪故障 拿过来不开机
换3 5V芯片后OK 开机后进不去系统 重新安装系统 到安装驱动后面 就自动重启了 进PE正常 悲催中..

网友:
还有供电不正常耶

网友:
晕啊 第一次遇到这奇怪的故障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啥问题呢 内存不好么

网友:
换过一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