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S2209开机黑屏,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2-08-08):
此显示器为亮蓝灯,通电后瞬间黑屏,或不定时黑屏,灯管已换过,换通用高压板后不通电,换回来通电后瞬间黑屏,可以肯定是高压板问题吗?

网友:
通用高压板应该没有接对,开关控制线应该是接错了,不然后不会不亮

网友A:
主板是2120+2545的话、  VGA那里有三个H2F   换掉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H2F是什么东西,能详细点说明?

网友:
加高压条后不通电?肯定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
高压板接线有错误,。

网友:
高压板去保护试试  还有开关看看

网友:
现在是开机显示,时间可能会长些,有些时候半个小时,一二个小时才会黑屏,蓝色底,会不是是光耦不良引起的呢,同时光耦的代换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比如说EL870 B025可以用B1025 870 G直接代换吗?

网友:
H2F是什么元件呀

网友:
请问光耦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
这是光耦啦!

网友:
没有试试通用驱动板吗?我前天也修的个这,最后换驱动板好了,原因是驱动板负载不够

网友B(2012-09-11):
引用 网友A:
主板是2120+2545的话、  VGA那里有三个H2F   换掉可以解决问题

接修一台hkc2201 开机一闪就黑屏,测过灯管 换过高压板,没解决问题。
准备换驱动板了。
上论坛来看看吧,一下子就看到您这个经验。
旧板上找2个2F三极管,换上就好了。
解决问题。非常感谢您的经验分享。感谢。
但是换下来的两个三极管我仔细测量也是好的。不解呀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修一台hkc2201 开机一闪就黑屏,测过灯管 换过高压板,没解决问题。
准备换驱动板了。
上论坛来看看吧 ...

呵呵   这2个H2F 供电不正常嘛    你没换之前是多少V电压咯

网友:
一般HKC换了高压板就可以好才对.

网友:
你这种情况有很大的可能就是高压板接错了,应该是一个接信号 一个接地 一个接12V供电

网友:
正式维客就是不一样 一针见血 学习了

网友:
高压线没有接对,黑屏不一定就是灯管,也有可能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