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CVer4.00短路保护秒杀一例(高手请自觉无视)

楼主(2012-08-08):
接了同行发来的一片昂达G41C Ver4.00的775板子,上2代内存的,同行说故障是不通电。还有保,问其为啥不送保,同行说人家不肯保。

先上整体外观如图

板子还挺新的,除桥供电旁边两个电容怀孕之外,打各大测试点阻值正常,插电源触发,果然,一般的板子短路保护都是风扇一闪即灭,诊断卡亮一下再断电的,这板子连风扇都没来得及转,诊断卡灯没亮起一半就掉电了,电源哒哒哒地响,怕弄坏了电源,没有拍照

这么新的板子没用几天就电容怀孕了,估计电容前级的电路有问题

仔细观察发现桥供电,是由PWM芯片驱动一组上下管提供的,PWM芯片为 UP6103S8,貌似现在很多板子上都见到这东西。
上管严重烧毁,都看不到型号了,下面的铜皮也被烧裂了,都不知那客户是怎么搞的,估计当时也着火了吧手机拍得不行,看不到惨状

循例打下值,上管GS极只有10欧,肯定挂了,打了下PWM芯片的值,2PIN对地短路,3PIN接地不管,6PIN反馈脚有35欧,不为0都先不能判断为坏

附上PWM的图
网上找不到PDF,是我在V星板上截的,V星板是用作内存供电的,我跑了下线,跟这板子上的有点出入,但大致是相同的,手上没这料,不知这IC是不是好的

马上风枪慢慢地把上管吹下来,管子下来了,可是铜皮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掀起来了,看来烧得不轻啊管子D极的焊盘已经烧成碳了。售后肯定不肯保了。

顺手打了下管,GDS全都通了,正反向都有200欧阻值,不正常。也杀了,这里没拍到照,顺便连怀孕电容也杀了

这时候可以触发上电了

不放心,量下掀起的铜皮,有5V,还没烧断。

料板上拆了两个09N03的管子和电容换上,上管D极焊盘没了,是用烙铁拖锡把铜箔和管子D极连起来的,查桥供电出来了,看来芯片没坏

上U,跑E0了
修好了?其实还没

上内存后一路跑过25 2A最后跑到D4,内存槽洗洗洗,内存擦擦换换还是一样,换U,还是失望。

循例查下内存供电是正常的,都跑到25 2A才跑到档D4的,感觉内存已经过了的,先不细查,奇怪故障先刷BIOS,不行再细查

上官网找了个最新的BIOS,备份好原BIOS,刷了进去,看来编程器还是必备

亮了,看来推断是正确的。BIOS官网有我就不上传了。觉得可以的请各位多多支持下吧。有什么地方做的还不够好的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了

网友:
换不错,鼓励下楼主!

网友:
楼主把你的刷BISO的编程器发个图片过来看看啊!我还没见过呢!

网友:
不错不错,果然是成功了

网友:
还是有编程器方便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鼓舞我学好基础追上楼主

网友:
恭喜LZ,,  电源查查哦  这么性的板,要么是通病1要么认为!要么电源是垃圾货!能烧成这样

网友:
我今天也修一块跟你那一样的。看来是通病

网友:
牛逼  修台式机我不怎么行  多多学习了

网友A:
好经验 挡D4先刷BIOS 如果BIOS不行 是不是要考虑做桥了?昨天修个挡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 挡D4先刷BIOS 如果BIOS不行 是不是要考虑做桥了?昨天修个挡C1

如果还不行我会回头仔细查,不会那么快就做桥的

网友B:
楼主分悉的不错 7 脚是不是IO 直接控制

网友:
可以做精华遍了,,让饼哥给你发个吧, ,

网友(2015-07-12):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悉的不错 7 脚是不是IO 直接控制

不是,一般这里1.8VREF电压输出是经过8脚UP6262型号芯片控制的多,具体以主板图纸以准。

网友:
学习学习可以长见识

网友:
厉害啊,我有这种思路就好了

网友:
BISO怎么刷呀,我还刷不来。2PIN是什么意思呀,桥供电在那里测呀,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