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I5主板上的供电芯片不知道型号,请求大侠告知一下

楼主(2012-08-08):
主板是AH550 /5B
芯片上的编号是有三排
E10
共10脚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这种芯片在车载光驱动里面见过!

网友:
确定它出问题了吗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他坏了。说出来我们也学习一下吗

网友:
上面难道米有写吗

网友:
我猜一个 ISL6323

网友:
猜它是内存电源管理的,因为旁边有场效应管、电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