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40无3V5V

楼主(2012-08-08):
联想天逸F40无3V5V,查8734A20脚供电正常,只有3脚4脚无电压,2脚无电压,查到3脚4脚受PD6的一个信号控制,而这个信号的输出受PU1B的7脚控制,最后查到5脚连接的PR118一脚是B+另外一脚电压偏低只要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就变高了3V  5V也出来了,请问是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出来3 5V,看一下是不是PR18与PCB板接触有问题,或者PR18本身裂件。用烙铁取下看看

网友:
原来不是量一下就出,是只要把这个位置捏一下就好了,应该是断线的问题,好像断线还短路了因为不好的时候

pq8发热而且2脚为0V捏一下好,就不发热了,而且2脚也变成了5V
另外能不能请高手给讲一下这2个电路的原理
我把2脚直接接5V发现被拉低了成了2.几伏,这种情况怎么改线啊

网友:
这里不能直接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