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路神仙,没有12V的品牌机电源板,怎么改高压板?

楼主(2012-08-08):
请教下各路神仙,没有12V的品牌机电源板,怎么改高压板?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得有12V地和en..可是现在好多品牌上板上没有12V,叫老夫如何是好

网友:
搬个电源来就行了啊。。

瞎说.

网友:
楼上的说的真是太金屁    你以为电源板不要钱啊

那你变个出来

网友:
楼下的高手回答

网友(点评):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这个问题问起来有多大意义呢?高压板工作条件是12V和EN,偏偏电源板不能提供12V,除了改造原电源板,加个5V到12V的升压电路,又或者换个12V的电源板,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
好像一般取向  都有12V,这个  纠结了~~~

网友:
改高压板?那是说原机电源输出是正常的了?原机仅是高压部分损坏,那就修它啊。一般高压坏的就是振荡芯片,场管,高压包,或电感虚焊,修这些比你去改装省事吧。

网友:
品牌机的高压上的芯片难找。改下来得快。但这个只能修了,在淘宝上买了个振荡芯片。早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