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自动开机一例,已解决,请诸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12-08-08):
   客户抱来一台整机,说是关机了自动开。断一下电源再插上才可以

我打开换了个电源,没作用。清了一下cmos,好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总觉得以后故障会重现,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好了就好了 再来就再收钱 再搞就可以   然后再来   再搞   再收钱    再来

网友:
我就是这样

网友:
主板BIOS上有些自动唤醒的选择项:键盘、鼠标、网络设备等。只要这些选择项中任何一项打开,特别是后两项打开了,关机可能会失败,因为你关机的过程中,可能网卡还会通信,接收到数据就会自动开机,也许轻轻的震动了鼠标,也会开机。我就遇上了一台联想机就是这样,把这些关闭后,就不会再关机后自动开机了。

网友:
原因真的是不知道,有晕倒很多主板不跑U  ,放电就OK !
  还有遇到过索尼的笔记本,公共点没电压!放电解决。因该是保护了。

网友:
七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有些设定是意外断电下次通电会自动开机的,如7楼说的

网友:
支持七楼观点。

网友:
想问一下一接电源就自动开机是什么问题?正常关机不断电就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