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08

楼主(2012-08-08):
   三星   RV408   版号ba41-01335a

  帮图片画圈圈的是什么芯片   EL=??
   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点评):
看布局和外形应该是TPS51125

网友:

就是左下角那个电感下面的芯片!  圈画地太细了!

网友A:
这怎么看得见啊,。你找个图不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3 5v芯片 貌似51125可以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怎么看得见啊,。你找个图不就行了

找得到还用得着来这发帖么    !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  你搜下  你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51125是待机芯片  我的本本现在还没有修好  这个板子没有点图 主板没有标号  有图纸也是晕晕的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3.1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谢谢了 这本子是个二修机 现在大短路 我先买这2个芯片换上去先 在看看行不行!

网友:
感觉应该是个待机芯片   最好能找到点位图对比下

网友:
三星的板子用料真TM特别难找

网友:
这红圈圈画得太优雅了,没看大家的回帖,真是找不到哪有个圈圈。

网友:
不行,就换板算了

网友:
看样子和联想g475用的一个芯片挺像,g475的图纸倒是有。一个集成了场管的pwm芯片

网友:
没有圈圈呀。

网友:
51125 能用 我的也是这个板 但是不是什么EL=什么型号

网友:
我没看过这样的哦、。

网友:
EL=CG  S1U  3V和5V待机芯片

网友:
这种代号真得很烦人

网友:
就是51125啊!一分钟之前我还在修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下面的10脚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2012-09-15):
这个是51125 我正好有这个板子

网友:
LZ真强大   直接定两个换来试下。。  有钱人。。

网友(2014-08-19):
看图纸,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