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945集显 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2-08-08):
今天接HP V3000 CM 420  集显 进系统花屏,DOS PE系统随便用都正常。硬盘 内存都换了,系统都重装了。求高手帮助。

网友A:
顺便顶哈,T2080的双核U 装上点不亮,电流只到0.65就不动了。按说这个945GM 支持T2080 是没有问题的,1.73 2M 533  原机是CM420  1.66 1M 533。 真是怪啊。

网友:
楼主,外接正常吗

网友:
加焊北桥啊,老毛病了

网友:
既然排除软件故障了   还说什么直接干北桥啊

网友:
对啊外显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虚焊或cpu座子下面的电容滤波不正常

网友:
电容没有换,照说北桥虚焊的话,在DOS应该都会花屏,明天把CPU滤波电容换了再看看。

网友B:
dos下不花屏,win下花屏,不一定不是显卡问题,v3000就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s下不花屏,win下花屏,不一定不是显卡问题,v3000就是显卡问题多

呵呵 ,人家说了是集显的进系统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顶哈,T2080的双核U 装上点不亮,电流只到0.65就不动了。按说这个945GM 支持T2080 是没有问题的,1.73  ...

有cpu核心电压没?是不是不能识别cpu,就不能出cpu核心供电呢

网友:
北桥 显卡一起干

网友:
北桥问题比较大把,楼主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北桥问题较大

网友:
真的假的啊 是系统问题啊   如果要是北桥问题进biss也会花屏

网友:
北桥吧,也许要换一颗北桥

网友:
先换北桥  不行就显卡~

网友:
类似台式机的独立显卡,玩游戏时花屏来对待吗?

网友:
如果排除 外设的话 应该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