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台G475声音时而有时而无!~

楼主(2012-08-08):
  这台机子是前两个月进水的机器,修好了客户也拿走了。用了一段时间也没出现其他的毛病!最近客户说声音不正常,我刚开始以为是软件问题给她换了个系统,还特别去了官网下声卡驱动。谁知道客户还是说那样,没办法只好拆机了,把声卡重新加焊拖了一把。谁知道这个变态的机子又返回来,同样的故障,求求大侠们支支招把!~

网友:
嘿嘿    接口电路就那几个东西   换吧

网友:
先换声卡吧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不好说啊

嗯,这个问题是不太好搞啊

网友B:
看能否检测到声卡芯片啊。
芯片。功放。还有一些检测耳机的信号等。慢慢的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能否检测到声卡芯片啊。
芯片。功放。还有一些检测耳机的信号等。慢慢的查呀

声卡是有的,有时候烧一两天都没事   有时候一两小时就没声音了     谢谢!~~~~~~~~

网友:
声卡换了N个     涛声依旧!~~~~~~`

网友:
用耳机会不会也是这样?   也许是耳机接口氧化不良了。

网友:
台式机器遇到过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