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2款可调电源,请大家推荐下(有图)----- 一直在线等

楼主(2012-08-08):
       师傅用了N年的杂牌龙威3005,送给了我。又在我手里用了3年了(基本每早8点----晚8点基本就没断过电),最近发现一个讨厌的事情,按下电源开关后,电压自己跳变,忽高忽低,上下波到2-3伏左右。想想服役这么长时间了,换一个吧。懒得动手换开关修它了,估计里边的灰能有鞋垫厚了……

     上个月曾经拿回过一款280元的3005可调电源,可是拿在手里一掂份量-----那真是超级的轻啊。是数字按键式可编程电源,结果发现电流的灵敏度超级差(一款老款忘了型号的本,用AT电源实测待机0.08可是用它居然是0.000A),一般的笔记本一插上正常待机0.01或者0.02等一直就可以显示出来,可是那款垃圾数字电源的灵敏度我就没发现它能测出过待机电流的。。。而且笔记本正常开机后,你会发现那款垃圾“数字编程电源”的安培数大的惊人是正常电流的差不多2-3倍。而且同时电压如果不用手拍的话还算是正常吧,但要是用手一拍你就会发现电压也会随之变化上升或者下降真是便宜没好货。

      不过在后来的这段时间里我选中了:2款“中看”的感觉还好的电源,所以希望有看过的知道的用过的朋友帮助下,先谢谢了。

这是我从“阿莫”和数码之家找到的,因为有拆机内部图……
都是30V05A的

开关电源的行吗?不过下面还有一款环牛的,感觉也不错。

喜欢这开关,起码比“导电橡胶”的要好多了,那橡胶的按的时间久了……配件可上哪里弄呢?只怕那时不是早已停产或者厂家早黄了。。。

网友:
一楼的是开关式的
下面我发一个“环牛”的,应该有点份量。
这两款都是可编程的。

不过,我个人更倾向第二个“环牛”,请朋友们指点给个建议。

据说“牛”的漏磁较少?

网友:
我想要款,耐用,电流反应敏感的,起码和普通和AT3005一样啊,别电流反应太慢或者电流的误差太大

如果大家有好的电源推荐的话也行,先谢谢了。

天热,给大家上茶了

网友:
固纬的不要,据说爱坏。

日立/菊水等15V的不要-----因为除了部分上网本和老SONY东芝……电压基本都在19V左右了。

网友:
  师傅用了N年的杂牌龙威3005

龙威这个牌子还好吧,既然找不着合适的.为什么不买个和原来一样的..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280RMB的我很感兴趣。 因为很神奇

网友(点评):
你在TB 上搜一下,最便宜的那个就是,掂在手里,能有1公斤左右吧(仔细想下,这1公斤里边还是包括外壳铁皮的!)关键是电流不灵敏而且电流的反应速度也是超级的慢----如果你想看电流的跳变那可就有戏了!

网友:
维修室里有一个龙威的尸体,做工和用料很山寨,不能说全是手工焊的也差不多,另外散热部分做的也就太差了。以前也想过再买个小龙威,可是我买的是3D版的:就是带有独立5V供电的,本来是想用它修液晶用----因为可以双30V路输出也可串联成64V,结果一测电压误差1.5V左右…… 目前是摆设。太便宜的电源以后不想要了,看着也不舒服。没别的意思,如果就是喜欢,我现在用的小龙威小修一下也没啥,无非就是检查下可调电阻了,旋钮…… 换个进口件可是没啥意思。

网友:
  安泰信的就被考虑了,垃圾!买了不到一年!电压忽高忽低!保修吗,平常要用!

网友:
感觉“安”还不如龙威的稳定,问题是我不想它俩里边选了。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我买了2个 龙威ps-305D 才220一个 保修3年 还可以诶

网友:
龙威3005质量确实还好(我师傅用了估计3年有了,再加上我用了3年,这样算下至少6年!今年才出现毛病),公司里用的最多的都是它-----问题是我的小龙威刚好坏掉了(加上新买的3D版大龙威电压和电流都不行准,所以就排除它了)想换款其它质量好点的电源。

1500以下就行。安捷伦的价格太高,不要想。还有怕它的显示屏漏气

网友:
你们的都太灵敏了,用我的我就没有看到过有待机电流

网友(点评):
没待机电流怎么行呢……

网友A:
用的久是AT的,兆信的也不错啊

网友:
看你们说的我都犯愁了。

网友:
我们用的3005SI用了快有一年了很好啊

网友:
说实话买电源就要买稳定的,无非就是工频变压器和开关电源变压两种,前者工频是工作在50HZ经过整流后干扰小电源稳定,这种电源通常用在要求比较高的场合,比如医疗器械和音响等里面,而后者开关电源由于工作频率高通常好像是30~40KHZ这都是频率比较低的了,后级整流滤波比较复杂而且效果往往不好所以干扰大。所以建议你买牛环,牛环在音响里都是高级品的比E形工频变压器都好。

网友(点评):
谢谢,远握。。。 我的初级目标也是“环牛”,到手后拆开看下希望不要太杂太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久是AT的,兆信的也不错啊

我自己的除了风枪是AT860的(发热芯和850D通用)之外,我自己不用AT的。兆信的可调电源应该是在电源排名中靠最后的吧。

网友:
可调电源也是维修工具中的一种,选个质量稳定的可靠的电源是起码的保证------我没说龙威不好(用了6年才坏,就那用材料的份上已经不错了。)但大龙威(指3D版的)电流的灵敏度准确度差太多,也许是个别现象吧。

目前我的电源选择第二款,谢谢“昙花一现”及楼上的所有朋友们。

网友:
要想买nb的就选惠普或者菊水,这个电源做工是没得说的,当然价格高高在上

网友:
一份钱一分货!

网友:
我手里有台yoRI DPS3303D,它彻底伤了我这颗中国心。丫的,就没见过这么次的稳压电源。
另外,楼主,修笔记本不需要线性稳压电源,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都是开关电源,所以选维修电源根本没什么禁忌。

网友:
哪个好一点呢?环牛???

网友:
环牛的,也只是比龙威强一小点点

网友:
安泰信的 TPR3005T 的散热做个通道,感觉散热还可以

有点太干净了,和价格不是太成正比。

散热有点类似进口电源的小样了

网友:
选一款电源好难

网友:
现在对旋钮式的不是太喜欢了,总担心它的磨损,用轻触微动按键的心里能踏实些。

网友:
你的照片好吓人啊,那一抹红晕是娘胎里就带着的吗?

我很喜欢王佩瑜,是王老板的京剧迷。

网友B:
确实,有些东西是胎带的,比如你的脑子和口德。

朋友,这里不是选美,如果在这贴里不谈电源就不要回复了。

网友C:
个人喜欢线性的电源,但趋势还是开关的。当然还是看实际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些东西是胎带的,比如你的脑子和口德。

朋友,这里不是选美,如果在这贴里不谈电源就不要回复 ...

咔咔 因为你的头像太惹眼,所以随意问了下,也不至于涉及口德问题吧???

不是每个人都看京剧的,你要弄个完整的脸谱就懂了 ,你弄个半成品脸谱,外行人怎末能看懂?还以为是素颜呢。

话说我准备买电源才进来的,但你的头像冲击力太大,所以说了与电源无关的话。

想尊重你的偶像,想不被人误解,就不该弄半成品脸谱出来。

网友:
还是搞个菊水用起来塌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喜欢线性的电源,但趋势还是开关的。当然还是看实际情况

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
谢谢宇光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开关电源,效率高,发热小,技术含量也更高

电脑维修,我觉得开关电源更好

网友(点评):
开关电源优点: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可以做的很大。缺点:相对来说稳定性不如线性电源,另外纹波噪音不好处理,这是一大难题,导致的结果:轻则CPU死机,电容爆。。。另外,我也没觉得开关电源有多先进……

网友D:
固纬爱坏吗?我印象中固纬基本不坏呀。
我用gpr3060d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固纬爱坏吗?我印象中固纬基本不坏呀。
我用gpr3060d很好用。

您好,

固纬电源是不错,属于比较好的电源了。
可能我只是对某一品牌固执的印象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