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336 开机不显示 外接正常

楼主(2012-08-08):
  东芝m336开机屏没有反应,外接一切正常。拆出来主板加电测量了一下屏上供电3.3v只有1.5v明显偏低,码片3.3v正常 四组数据线电压也都有。屏供电3.3v有问题,量阻止正常,把屏拆出来把屏线取下来加电电压还是1.5v,把屏线从主板取下来电压3.3v正常了。我判断是屏线折断了,把屏先拆出来果然屏供电3.3V线断了铜丝和防干扰胶布连在一起导致电压拉低了。重新焊接好套上热缩管做好绝缘了,加电可以显示了但是花屏,仔细看了一遍屏线都正常没有折断了的,。显卡有问题,量一下显卡 背面的电容击穿了一个和一个小电感开路,缺少电压导致花屏缺色,更换了就好了。

网友:
显卡背面电容击穿,阻值多大啊??00么,小电感开焊倒是遇到过,显卡做了若干遍就是不亮机,也是东芝的,一量电感阻值50欧姆以上,换了就好

网友:
楼主,把图发出来看看,或者说说那个电容,那个电感啊,有标号啊

网友:
不是在背面就是显卡旁边,电压通过小电感到电容应该是瞬间电压过高烧了,电容阻止为0  小电感开路阻止为1,很容易量得到 没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