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ed 不开机 如何下手啊

楼主(2012-08-08):
AOC LED 22寸 E2036V 液晶 不开机 测试电源 升压板 驱动板电压都正常 开关是触摸的 驱动板程序也刷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如何入手啊
不开机

网友:
指示灯亮不?

网友:
先还上自己的电源驱动板试试,如果可以,用他的电源,自己的驱动板,如果行:驱动板那有问题,如果不行,电源有问题, 还有可能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指示灯正常情况 下,应该是驱动程序问题,程序不对也不亮,必须是合适程序才行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灯不亮 是驱动板问题 问题 是这个显示器 按键是 触摸式的 没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