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不了,喇叭1长3短

楼主(2012-08-08):
一台老图钉机器,主板华硕TUEP2-M,815ept芯片组,BIOS是AWARD的。今天突然开不了机,喇叭1长3短,黑屏不启动。查了下好像是显卡的问题,但我换了几块显卡都一样,怎么回事,是北桥咯屁了么?
开不了机

网友:
嘟 嘟嘟嘟。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显卡供电呢,查了没

网友:
长响是内存 一长三短是显卡吧

网友:
还在用图拉丁的U啊 815板 够经典的了 去弄块 32M 的显卡 估计就好了 一定要狠老的那种

网友:
看看你的那些插口。。。。有没有插好哟。。。和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