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不开机

楼主(2012-08-08):
插电待机0.07瞬间掉到0.01 3V 5V正常  无1.8V 待机0.07有1.8V  仔细目测发现H8有腐蚀 ,心中一阵狂喜 脱焊上电涛声依旧,刚好有一料板换H8 问题一样,静下心来想一想0.07瞬间掉到0.01 应该是保护了,量1.8V对地阻值466正常然后量北桥短路,心都凉了一节打黑胶的成功率低啊  贴好隔热纸后上BGA去下掉了5个点,打开点位图看了看运气太好了 全是空点  定了个新的桥回来 做上去上电OK.

网友:
看来运气不错呀!

网友:
运气不错 这个北桥 坏的还真少

网友:
掉点了 不是可以用放大镜可以看出来吗 边上有线就不是空点了 没必要去看点位图了吧 不过看下要放心点咯

网友:
是啊这个桥坏的不多  恭喜了!!

网友:
运气不好加上运气好好

网友:
运气要咋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