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02 系统安装不了

楼主(2012-08-08):
华硕P5N02 GOST系统安装后 在读条 这里死机 求高手帮忙

网友:
是华硕P5D2

网友:
有些电脑室这样的 你是不是装的WINDIS7啊 你可以多换两个版本 用纯净版装

网友:
换了一根数据线 系统现在能做进去了

网友:
我这出门做系统 技术员什么版本的系统和SATA--IDE都带最好的线还带一个电源和CPU风扇和小的北桥风扇每次总能卖掉点东西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换纯净版系统。或者把外接的设备全拿了,DVD什么的;

网友:
换个版本装试试。。。。。

网友(2014-03-02):
重新分下区